谁有华硕M5A78L-MLX的电路图,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5-07):
本人修得一块华硕M5A78L-MLX的板子,故障现象是:点不亮。上带灯测试仪测试结果是:无时钟电压,OUTH9指示灯高亮(应该有短路现象),后来干脆把时钟芯片拆了,那指示灯还是高亮,没有华硕M5A78L-MLX的电路图,感觉没辙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修过很多块华硕这块主板  经常出现15秒断电,USB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很多块华硕这块主板  经常出现15秒断电,USB过流

这水灌的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楼主找到图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很多块华硕这块主板  经常出现15秒断电,USB过流

这种灌水的回复没人管吗?

网友:
找不到啊找不到

网友(2015-06-06):
没找到,放弃了

网友:
你的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