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装显卡驱动,重启后和没装过一样

楼主(2015-05-07):
华硕K53SD,CPU后面的电容加满,显卡焊过,不定时掉电,
装了系统不管什么方法,安装集成显卡驱动提示重启,重启后,跟没装过一样,
独立显卡驱动安装时,提示没兼容设备安装,我的驱动都是官方网站下载的,
换过WIN764位 32位 还有XP,驱动都是装不上,在XP下 设备管理里面认不出独立显卡,WIN7认的出。

不管是WIN7 还是XP,鲁大师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驱动大师下,都找不到独立显卡。
手动安装独立显卡驱动时,和以下链接,别人的故障一样的情况,只是我的画面是缺颜色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3165042.html

网友:
找不到独立显卡说明显卡这边有问题啊,要么是供电要么是显卡本身。我也遇到过好几款显卡有问题的,都没有搞定,不知道换显卡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不要乱动先看看别的

网友:
我在装系统画面那的 万能驱动助理那,也看不到独立显卡,
这双显卡的设备,独立显卡就算不行,还有CPU的集成显卡HD3000,为什么集成显卡也装不上驱动,都是感叹号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