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温度高死机,跪求!

楼主(2015-05-07):
       苹果A1369,在看电影时同时下载东西就会温度暴高,死机,掉电,散热器很烫,风扇狂转,这机子只有一个系统,苹果系统又不支持鲁大师,所以具体温度不知道,在单独看视频和上网不会温度很高,只有看电影时同时下载东西就会温度暴高,看了下CPU的使用量就在40%左右,也不是很高啊。散热器、风扇都换过了,硅脂都加了金属硅脂,可是没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有系统都换过了,这是什么问题,我真没办法了,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本机I5,应该是二代。没注意看芯片型号。知道的大哥说说

网友A:
散热片没坏吧,或者你加个垫子让外壳和铜管接触,借助外壳散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没坏吧,或者你加个垫子让外壳和铜管接触,借助外壳散热试一下

没用,这样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呢

网友B:
I5 三代温度是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5 三代温度是很高的

这不是理由呀,别人都用了2年了,才出的这样问题,以前这样下载东西和同时看电影都不会说死机掉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理由呀,别人都用了2年了,才出的这样问题,以前这样下载东西和同时看电影都不会说死机掉电呀

CPU老化了,找个CPU换试一下,告诉你把电压调低1V或0.5v ,不断电就好了,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老化了,找个CPU换试一下,告诉你把电压调低1V或0.5v ,不断电就好了,试一下

集成CPU,这样换风险太大了吧,我没有用可调电源,没这接口呢,无法调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CPU,这样换风险太大了吧,我没有用可调电源,没这接口呢,无法调低电压,

此机用WIN7吗

网友:
苹果系统

网友:
同求!!我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哥们,你给他改个水冷吧..........

网友: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