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5G屏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7):
有一台戴尔P35g的机器,屏暗,换屏试了还是暗,怎么回事

网友:
你量下屏接口 的电压,看看有没有19V   ADJ  和开启电压

网友:
关键所在是ON和ADJ电压,楼主查一查。

网友:
楼主你是修笔记本的吗?如果不是建议找个专业的地方,如果是就先接个外接看看,可以正常显示吗?可以查屏接口电路,主要供电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