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GW M1931 开机指示灯不亮,开机键无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5-05-07):
在线不好刷,是把八角芯片25X10bvn用烙铁焊下来用编程器刷的,这前在论坛下载的程序刷完颜色太刺眼,又找了一台一样的机器考过来在线刷的。

网友:
亲测,程序可用

网友(2015-06-14):
改按键板,主要的几个按钮改下其他都去掉

网友:
现象一样,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你还能找到一样的呢,点不错啊

网友:
先收藏了!这种型号的机器遇到的不少呢!

网友:
搜藏了 需要的时候找出来下载

网友:
有一些不通电的  像三星  AOC的  刷MU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