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电路,外星人m17x-r2主板编号ab4400

楼主(2015-05-07):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电路,外星人m17x-r2主板编号ab4400。接上电源无待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Y2MjU3fDk3NWVjNzVmOTdlNDEzMjVlZTMwMDI5MjkzY2MwMzUyfDE3Nzg2OTQ2NDc%3D&request=yes&_f=.png
实测+DC_IN是19v,+DC_IN_SS为0伏,pq2.pq6 4脚为19v,正常为3.3v,场管pq2.pq6才导通,接着追查
pq602.1脚2脚0v,3脚19v。4脚19v.5脚1.8v.接着不知道怎样查了,不知怎样分析,高手帮帮
我也把图纸附上

dell m17x r2 DELH-41-AB4400-AOOG.zip

网友:
我认为是一个通病,论坛有人发个帖,没有搞定,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772

网友:
检查KB_det#..TPDET_ACOFF#这两个信号哎。。。

网友:
外星人主板电路有独特的特点,维修时可断开PQ602,使PQ2为低电平,+DC_IN_SS才能有19V电压。在主板故障都排除的前提下,接通维修时断开的PQ602,还应该接上键盘+DC_IN_SS才能有19V电压输出,否则没有输出。仔细看图纸PQ602是受键盘控制的。

网友A:
这个电路pq602的5脚应该为3V左右,你说的1.8v明显不正常,5脚电压是R30,R28串联分压而来

网友:
KB_det#和ACOFF#这两个信号是高电平或低,可以把PQ602去掉,看看PQ6,PQ2的4脚是多少V,去掉正常,换个PQ602试试。分析错误也请大家指出来一起学习。

网友:
我维修的主板是国外发回来的,为了减轻重量键盘没有一同发过来,只有主板和开机面板,维修好后发回去,在我的指导下,接通了PQ602,接上所有的附件,经测试机子正常工作,并交付给客户。我收到300元的维修费。这种机型的机子由于维修的不是很多,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pq602的5脚应该为3V左右,你说的1.8v明显不正常,5脚电压是R30,R28串联分压而来

请问如果是3V,能能不?

网友B:
PQ602的5脚应该是低电平,些时因为公共点没电,所以EC还不工作,只能是通过键盘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602的5脚应该是低电平,些时因为公共点没电,所以EC还不工作,只能是通过键盘拉低,

是的是这样的PQ602的5脚应该是低电平,否则PR603 PR604无法分压,PQ2也无法导通

网友:
我是小白 说错勿喷 PQ2 PQ6是作为开关管 要某高电平19V 要某低电平0V  你搞个3.3V为正常 不是处在放大的状态吗。这样子PQ2 PQ6该多受罪呀

网友:
我是路过小白、、、

网友:
KB_det#受键盘的控制,要接上键盘该信号才为变为低电平,才能使PQ602导通,之后才能使PR603和PR604分压使PQ2和PQ6PNP场效管导致产生,+DC_IN_SS公共点电压

网友:
PQ602的5脚1.8V不正常,这个测试点低电平才是正常的。5脚低电平电平使得PQ602的1.6脚截止,2脚等于不受1脚控制,被内电阻上拉为高电平。高电平使PQ602的3.4(PNP管)脚截止,4脚等于从PQ602断开,PQ2,PQ6的4脚在分压电阻作用下为(自己算),导通PQ2和PQ6。
所以重点查PQ602的5脚,也就是KB-det#和TPdet#-acoff

网友:
提个建议 在不接键盘的情况下 你不防打R29和R32都断开 看看有没有DC-IN-SS要有说明PQ602是低电平工作要是没有 你在把R29焊上看看有没有DC-IN-SS  要是有 说明PQ602是高电平工作没有接键盘所以KB-DET#就可以不去管它 只查TPDET#-ACOFF

网友:
M17X R2要接上原装键盘才会出主供电,kb-det#跑线路是连着键盘接口的 维修时短接,拉低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是3V,能能不?

我看错了,pq602左边那个是pnp,我看成是npn了

网友:
PQ602是一个复合的三极管,其中5脚的输入电压最后要在3V以上才能开启三极管,里面是两个22K的电阻分压后,才给三极管供电导通.你可以看一下PDF里面的电气列表!直接更换PQ602应该会好,

网友:
已经更换pq602,io8512e,故障照旧,我直接将pq2的123脚和5678脚连接,可以进系统充电
就是一个故障,电池开机后,插拔电源死机

网友:
不接键盘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经验很好多谢分享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个R478的通病 进LOGO灰屏,不好搞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那个是图纸吗?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了吗?

网友:
回答转去我的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727-1-1.html

网友:
把键盘插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