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M调电流大小

楼主(2015-05-07):
新卖的龙威PS-305DM如何调电流大小,调节左边那个旋转纽电流一直显示0,请教那怎么知道调节到多少A了呢?

网友:
短接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把输出端端接,然后调整左边旋钮到需要保护的电流值,新买的难道没有说明书

网友:
接个负载不知道电流了?

网友:
把电压调低一些0.5V,然后短接输出线,这是就有电流值了,可以调整到你需要的值了!
然后分开输出线  调整到你需要的电压值 ,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