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触发保护 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07):
主板型号:G41D3+ V6.3

问题描述:待机正常 触发保护,再次触发不通电
维修方法:插上ATX电源,待机正常,触发保护 拔了CPU 4P还是触发保护,再次触发不通电 如图

保护后 量ATX的绿线 为0v

按照上电时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
量内存供电高低端管的G极的对地值正常

量桥供电高端管的G极的对地值不正常
桥供电低端管的G极的对地值正常

测试发现桥供电高端管的MOS管击穿 G D S互穿

量焊盘的G极阻值正常

换MOS管正常 为了测试稳定把控制芯片也要换 控制芯片型号为FP6326因无这种芯片有RT9214代换ok

换好测试正常附亮机图

总结:桥供电短路遭致触发保护,MOS管坏 FP6326坏
附BIOS

网友:
修的不错,编辑花了功夫,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还备份了BIOS,好习惯呀

网友A:
上电保护的机器,一般为后级电压不起,或短路。多和MOS管,控制芯片,及电容老化有关!楼主这是一例比较典形的故障

网友:
标准的教程贴 以加分鼓励

网友:
编辑的比我好的多了,我一般不说这么多直接上图,看懂看懂,看不懂就拉倒了。。。。。

网友:
按时序修就是正道了

网友:
这是少见桥供电管烧,按顺序很快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昨儿我也修了两块一样的板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维修很仔细,MOS管击穿一般是工作电流和电压超过本身额定值或超过内部晶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保护值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保护的机器,一般为后级电压不起,或短路。多和MOS管,控制芯片,及电容老化有关!楼主这是一例比较典 ...

是的,电容老化一般表现为本身输出电压不稳定产生跳变和容量值变化.  场馆GDS击穿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反向击穿工作.

网友B:
以前碰到 一块这款板子,CPU供电短路保护的,摸到CPU供电芯片烫手,直接换掉,没注意其他,结果通电没几秒又挂了,后来才查出有场管短路

网友:
RT9214可以替换FP6326??????那肯定也可以替换FP6321A。。。

网友C:
一般的上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都是500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上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都是500以上吗

对地阻值500左右只是个标准值而已,只要不为1或几十欧姆左右就行.

网友:
路过,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 一块这款板子,CPU供电短路保护的,摸到CPU供电芯片烫手,直接换掉,没注意其他,结果通电没几秒 ...

场馆短路一般会引起12V电压直接通到本身S级输出工作,所以会引起短路保护.

网友:
有经验下载的文件打不开

网友:
桥发热烧了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