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焊接时芯片如何对准

楼主(2015-05-07):
   如题  手机芯片太小了。往上焊接时需要对的很准确成功率才高些。可我发现有些手机的芯片没有对准的线。不知道各位大神是怎么对准的。难道靠目测和感觉吗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对准的线,应该在开始拆的时候用贴纸法可以为以后换芯片提供定位参照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对准的线,应该在开始拆的时候用贴纸法可以为以后换芯片提供定位参照物。

靠这种方法对待脚位这么密的芯片,可能不太精确吧

网友:
多家 联系吧    练多了 就好了

网友:
认真学一下不错哟加油

网友:
多学习,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不管是啥  只要是多动手就会修出感觉的

网友:
要的是那个感觉 慢慢练习

网友:
维修苹果的机子就是难,焊接水平不高是不行的

网友:
新手拆之前先观察与周围零件的间距 装的时候大概对好  差一点会自动归位的

网友:
小芯片六角以下的都好弄,但多角了就不太好,不过在吹焊前放的位置差一点儿没关系,只要锡软后相接会自己定位的。动手多了就自然掌握了。

网友:
随便对呀,差不多不行了,会自动归位的

网友:
找一个参照物!个人经验。

网友:
之前删除任何IC做一些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这种方法对待脚位这么密的芯片,可能不太精确吧

又没丝印线,你练习对位又不太熟练,这种方法最起码比人靠感觉要靠谱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这种方法对待脚位这么密的芯片,可能不太精确吧

或者,你自己在没拆之前,用记号笔,在两个对角画2个倒角,方便自己后面对位

网友C:
我是用刀片先四边划下,做个记号。

网友:
苹果的不好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刀片先四边划下,做个记号。

你就不怕把线划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怕把线划断呀

要轻轻的划哟,留下记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