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插适配器不开机,换维修电源短路。

楼主(2015-05-07):
拆机,测量公共端对地0欧。烧机大法侍候,2V电1点几A PQ302保护隔离发热,绕过PQ302加电1V电流接近2A。检查各场管附近贴片电容无发热。最后找到Q68下面
一贴片电容发烫,取下测量短路。换相同体积颜色电容再测公共端电阻400欧。调电源到19V待机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19V 短路引起的不开机,应该是比较好修的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待机电流应该很高吧。

网友:
一般都是通病,呵呵!

网友:
呵呵。。送钱的机机。。。

网友:
这种 问题  基本 是秒杀 型的

网友:
直接秒杀得了,

网友:
主供电短路一般都是电容短路,,好修

网友:
这都是不秒杀的集资

网友:
能碰到这种机子就是一个字“爽”。烧机大法,简直秒杀啊。

网友:
公共点对地为0了   都是电容电路    这个都是收收钱的机子

网友:
我咋就遇不到这样的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