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5-05-07):
hp g4 r33 加电不显示 感觉 自检了 然后就 停了
不显示

网友:
谁有个 确定好的 BIOS呀

网友:
刷BIOS一半就可以的

网友:
电流跳了几下?是否正常跳变?如果感觉自检完成了 屏幕不显示 按大小写有无反应?外接有无?反正这个机器显卡爱坏是大多数 修过好多个了。。。

网友:
期待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
独立显卡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主板不贵,直接换板省事

网友:
这机器注意下显卡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