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c/4l怪现象每次刷BIOS后才能亮机

楼主(2015-05-07):
现维修一华硕主板,型号是P8B-C/4L,主板加电不显示,不接内存报警,接上内存后,主板报警四声不显示,
换内存试过也不行,但是每次刷完BIOS后,主板开机总能亮一次,BIOS芯片也已经换过,北桥也加焊试过,仍就不行,不知道各位有遇见过的吗,急求解决!!!!!

网友:
还没见过的,要不822电阻换一下,看看

网友:
主板还没好,楼上的说822是在主板哪里的?

网友:
不能保存BIOS会不会是COMS电路的故障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这种服务器CPU,主板应该不是存不住BIOS吧,每次都是刷完BIOS后,能亮机一次,再试就跑码5_报警……,会是桥芯片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