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楼主(2015-05-07):
宏基4520触发后电流到0.2A掉电。把CPU拆掉就不会掉电,电流停在0.3A左右,换过好的CPU还是一样。北桥  南桥   各个供电芯片全都风枪加热过    现象还是一样,求大师解救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吗?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电压都没出完,  吹芯片有什么用

网友:
最起码测测各大电感吧 看看哪个没电  上图慢慢的解

网友:
    查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掉电看看那些转换电压,或者查下HWPG信号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送修吧,把故障扩大了就不值了

网友:
0.2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按着时序 分析下吧

网友:
S0 电压没开启

网友:
查下那个供没有出来

网友:
首先各电感打值了没有,其次,电压都量过吗?都是多少V,有没有偏低或者完全没有的,不是你这样修的

网友:
插上CPU 测试CPU供电 不要乱催 关键测试电压 掉电 瞬间也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