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显示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07):
显示分析思路:有两种情况如下:
第1步:无背光,无显示《其实就是没背光。显示出来你也看不到》
重点目捡。FL4  FL3  FL13  FL7 FL8 有无空焊或掉件,空焊要量测二级体才准确,可以在J4接口量测
确认这些原件都没问题,在量C405有无5V7电压,没电压

可以看下D4 和L19有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判U5坏了《摔过的机器很多是电感摔空焊了》

第2步:有背光无显示:重点量测LCD_PWR_EN这个使能信号,如果这个没也是U5坏《用二级体档量》还有就是接口与CPU的通路了,下面的图片我用红圈的那几个双排电感就是视频信号传输线!

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你找一个好的主板先量测下J4接口的每条线路的二级体值是多少,然后再量坏版对照那条线不对就修那条线!

网友:
这些f多少代表什么呀?

网友:
有时间多和你学学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