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75AX 电流跑到0.5A就掉电

楼主(2015-05-07):
U41  四脚电压2.7v偏低怎么修 大神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
供电多正常不

网友:
3.3转换不正常,U41四脚低电平

网友A:
看看控制级   后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制级   后级电路

U42的控制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2的控制脚电压多少?

大神们帮帮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2的控制脚电压多少?

大神们帮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