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进水正负极短路

楼主(2015-05-07):
机器接到后 万用表量正负短 。用最简单的办法(烧芯片法),我自己这么叫。 把电压调到1v左右正负极加电,( 因为这时候可调电源不会保护)看电流表指针超过中间就行 ,然后用手摸哪里热, 哪里热就能初步断定故障区域,找到发热源, 确定坏的芯片,先拆周边的电容 ,拆掉不行 ,就直接干芯片 ,拆下就ok。 我今天这个是拆的管闪光灯的ic ,上图:

网友:
  管理员 那么有空。。。 天天秒 苹果手机!  专修苹果的啊! 手机烧鸡  电压1v   那电流 调多少啊!ma啊 !

网友:
1v?能烧鸡吗?

YLL

网友:
可以的,电源表加电,电压慢慢放低就不会直接短路。然后摸哪里热就行。还有一种方法用松香烟,用烙铁弄在主板上,短路的地方就看不到白色烟了。这种方法修短路也比较好用

网友:
j简单暴力 。。好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