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卡LOOG

楼主(2015-05-07):
   这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待机死0.15A  拆下来  发现待机发烫   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是EC坏了短路   换了EC就好了   但是卡LOOG   如果不上COMSD=电池第一次不会卡LOOG但是关了再开一样卡LOOG    装上COMS电池一直卡    如果不上COMS电池等一下去开就不卡了   但是第二次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办   求版主解释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BIOS的问题,不知能否解决

网友B:
多半还是南桥吧..手\还有一台HP4326S挡LOGO下面的朋友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还是南桥吧..手\还有一台HP4326S挡LOGO下面的朋友知道的说下,谢谢

是AMD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一般是BIOS的问题,不知能否解决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裸板试了没有

网友C:
看看 桥 或是CMOS 电路

网友:
就是裸板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 桥 或是CMOS 电路

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哈哈
我知道是哪的问题,是不是华硕的笔记本,我遇到过一次,是屏线接口问题,你把屏拆开,把屏线插拨下就好了,上次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好,最后无意之间搞好了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哦

网友E:
刷BIOS 看下。以前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知道是哪的问题,是不是华硕的笔记本,我遇到过一次,是屏线接口问题,你把屏拆开,把屏线插拨下就 ...

我是裸板都卡LOO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

什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 看下。以前有个

换了BIOS一样   我有个一模一样额主板

网友:
先排除外设 比如摄像头也与可能哦

网友:
扯上CMOS的话  我决得还是BIOS的问题  在论坛上下个刷下吧

网友:
要是排除了BIOS 就查下外设吧

网友:
bios,不行换cpu,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