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奇怪问题,给3.5V加电后可以开机。

楼主(2015-05-07):
拿到手是不触发,插上电源从0.09掉到0.01,想到可能是保护了,马上拆机,测3V.5V,刚插上电的一瞬间待机电压正常,阻抗也正常,,头脑一时发热去直接给两个电感加3V,5V,没有短路,准备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来的,结果插上电一下开始跑码了,奇怪去了, 实在没搞懂为什么。是运气好么?

网友:
3,5V芯片坏。

网友:
现在没换待机IC,已正常点亮,测试了半天开关机没出现问题。

网友:
把3V  5V滤波换了

网友:
断路被烧断路了。。。

网友:
咋就没给我遇到呢

网友:
怎么加的电压

网友:
怎么加的3 5v电压

网友:
已经出故障了,还是找到故障点修好吧,不然早晚会出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手气好,可以去摸奖聊

网友:
遇到 压显卡后不开机,,,放个10几分钟就又能开机的

网友:
就是用夹子直接给3V,5V的电感加相应的电压。

网友:
这机器有可能是保护了,没CMOS电池的时候, 先自己过一次电,再开机触发。放电后就自己好了。

网友:
问题没找到还会出现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