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5-05-07):
这种U盘不识别,数据能做出来吗

网友:
希望非常渺茫啊

网友:
这种赠品U盘质量很差而且很难拆

网友:
里面是个TF卡,上次拆过一个,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个读卡器加T卡

网友:
有难度,我之前试拆过还是读不出,因为里面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
找论坛的芯超小俊搞吧 需要专门的设备

网友:
这种专业的数据恢复起步价格4000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找高手弄了,而且价格不菲,看客户资料值钱不?

网友:
怎么收费的

网友:
不值得, 这样的赠品U盘质量不行的

网友:
性价比不高啊,能恢复回来的价格肯定不少啊

网友:
在金钱面前,什么数据都是浮云,多数是不会恢复了

网友:
不重要就不用恢复了,太坑了

网友:
可以弄出来。

网友:
可以恢复出来的

网友A:
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跟接口没关系

网友:
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跟接口没关系。

网友:
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跟接口没关系。。。。。。。。。。。。。。。。。。

网友:
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跟接口没关系。。。。。。

网友: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这种应该不能修吧?只能擦一下金手指,别的无能为力!

网友:
这种没有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网友:
废了,除非芯片重置,

网友:
什么工具有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跟接口没关系

请教下 这种u盘怎么恢复?

网友:
能恢复 要精力和 软件

网友:
里面不是芯片?F卡?

网友:
如果是存储芯片坏了就难度高哦

网友:
俺搞过一次是断线的。。飞线搞定过一次。。才报客户200个大洋。。想想后悔了。。8G

网友:
可以恢复的  前几天刚做过一个和你这一样的  成功了  想恢复联系 QQ 358523480

网友(2015-06-22):
这种俺就搞出来过一次。。飞线搞定地。。

网友:
这种U盘一旦坏了就不要想着要数据了

网友:
芯片坏了可能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