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电源板上的元件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5-07):
不知道黄色的是什么元件,参数是什么,用什么可以替换?

在网上找了张一样的,但还是看不太清?求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压敏电阻, 跟电容并联的,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B:
压敏电阻了,这个起保护作用,在电压过高的清况下会从无穷大变为了阻值,他本身是开路的,坏了就会通,可以直接取掉,

网友:
如果想替换 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网友C:
如果拆掉,市电出现问题,会不会烧别的元件?

网友:
亚敏电阻,过压保护,可拆掉不用.....

网友D:
最好用同型号的代换,如果临时使用的话用导线直接导通也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拆掉不装 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拆掉,市电出现问题,会不会烧别的元件?

当然会烧后级的原件,还是换一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同型号的代换,如果临时使用的话用导线直接导通也可以

绝对不能用导线,这个是并联在220V上面的

网友:
现在找不到同型号的,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 跟电容并联的,  可以直接拆掉。

可以直接拆掉!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了,这个起保护作用,在电压过高的清况下会从无穷大变为了阻值,他本身是开路的,坏了就会通,可以 ...

我还以为是个电容呢

网友E:
压敏电阻不装为什么会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敏电阻不装为什么会没有影响?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网友:
可以用10D471K  替换吗?

网友:
液晶上面 我随便换 就冇问题喔。。。。   复印机  的电源就不晓得了喔。

网友:
我在淘宝上搜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和原来的一样,我看10D471K   的最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同型号的代换,如果临时使用的话用导线直接导通也可以

压敏电阻不是保险,用导线,直接烧的,这个是无穷大的,可以直接取掉不用

网友:
其实,压敏电阻,以前的规矩一点的电源板上,都有吧,现在有的电源板上偷工减料,为节约成本,零件能不用就不用。

电视的废板上电源部分都有,拆一个就能用。市电一般220V-230V,没问题的

网友F:
我看你这个压敏电阻应该是510V的,前边的12是直径12MM,用10D471代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这个压敏电阻应该是510V的,前边的12是直径12MM,用10D471代换没有问题的。

同意,应该是510V的............

网友:
今天又学到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