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修X550CC主板的朋友戳进来,有问题咨询

楼主(2015-05-07):
机器是进水的,位置下图

测试+5VO短路,换了个UP1589Q正常,待机电流0.04,按开机键变为0.06.+5VO电压为0,这款机器待机电感有3_5V吗

CPU供电电感二极管档对地0 ,电阻档对地1.7到1.8,想确定下是正常的吗

网友A:
这款机器待机有3-5V电压产生!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资料

网友:
cpu阻值太低了吧,可能有短路

网友:
手干的情况下摸一摸哪发热严重

网友:
CPU供电阻止太低了,应该有短,,拆除CPU测试试阻止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待机有3-5V电压产生!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资料

这机器是开机后有的3_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待机有3-5V电压产生!你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资料

这机器开机后才有的3 5V

网友B:
CPU阻值正常的,修到两台3代I5的,阻值都是1欧左右,集显电压阻值小于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阻值正常的,修到两台3代I5的,阻值都是1欧左右,集显电压阻值小于1欧

机器已修复

网友:
没图真不好修

网友C:
刚修好了一台  此机待机时有5V没有3V

网友:
修好都不说下,经验这样是不好的,呵呵。

网友(2015-06-08):
我也正在修这款机器,这机器待机只有5v没有3v。我这机器是不出集显电压,刷了BIOS还是不行,都不知道该往哪下手了。

网友:
你电路都短路了,CPU电感对地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好了一台  此机待机时有5V没有3V

只有5V没3V的。

网友D:
我现在 在修这款机器   你修好了没有可以传授经验么

网友:
我的板子有6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 在修这款机器   你修好了没有可以传授经验么

是三只脚的复合二极管坏了,一个正向一个反向组合的

网友:
3代的  CPU 都在6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