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帮小弟看看这个电路图!!!求原理

楼主(2015-05-07):
大神们给小弟解释一下这个cpu风扇的电路原理图

FAN1_V这个直接到EC的26脚

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以上的电路图
在这先多谢了

网友:
我对电路图,原理 什么的  理论一窍不通
也希望有人带我一程啊,帮不了你了

网友:
FAN1-V收到KB3926控制,可以输出1.98,1.65,3.30这几个电压值。以FAN1-V为1.98V分析运放电路:1.98V的FAN-V加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初始状态下BCP69是截止的,因为它的1脚在运放没有输出时被电阻r35上拉为高。那么358的3脚没有电压。当358的2脚为1.98V,358的1脚为低电平拉低了BP69的1脚。BP69导通,358的3脚变为高电平,但此时2脚作为一个参考ref,由运放的特点,会使得3脚自动跟随2脚电压(简单说就是运放的虚短性质,复杂一点就是,当358的3脚高于2脚运放输出高电平,BCP69截止,使得3脚又低于2脚,再次输出低电平,总之就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于是根据R346和R349的分压,可以算出VFAN为3V,就是左下角那几个数值。

网友:
分析运放电路,最重要的是观察正、负输入端间 的电位差,当正端电压高于负端电压时,输出为高电平,并随着输入端间的电压差值的大小而变化,反之,当正端电压低于负端电压时,输出为低电平。此电路就是根据FAN1-V的输入电压值的不同改变Q5的导通率,达到风扇调速的目的。

网友:
以前也没看明白 看到楼上大神的解释  好像懂了一点。。。

网友:
大概原理上面都说了 其实
具体可以参考图中标示的电压值

网友:
查找电压比较器和串联稳压电源的原理即可明白是这个电路的原是了.

网友:
有点和PWM一样的原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几位大神们,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