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300E4A不出集显独显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5-07):
今天修到一台300E4A,裸板测试加电0.56,慢慢上升0..6几后掉电,测各大供电,发现无CPU集显跟独显电压,在论坛上转了一圈,发现这个问题蛮多的,一时间无从下手。放了一上午,修了两台B460的机子,基本上都是通病,下午客户催了,没办法,只有帮他看看了,我个人修机子的习惯是没确定故障点,是不会乱动主板的,先从简单的开始查,3V5V后续电路,5V后续正常,3V后续只有1.5V,这就奇怪了,内存CPU电压都出来了,3V的后续怎么可能只有1.5V,打对地不短,找来图纸一看Q65的G级连了一个Q64中间还有两颗电阻,上电,量了下Q65的G级3.3V,不对呀,应该低电压的哇,没仔细多想,直接把两个电阻撬了,飞线把Q65的G级跟Q64的D级相连,奇迹出现了,加电电流刷刷的往上跳,接屏亮了,到此修复。

网友:
楼主  修板蛮仔细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是可以的

网友:
特别是电压转换管 可以联结

网友:
不过 直接联结 就是保障差一点

网友A:
Q65的G极3.3V,是由于Q64没有导通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仔细的,大多数人不怎么会注意的二级转换电压的?

网友:
还的按时序来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5的G极3.3V,是由于Q64没有导通

导通的 是电阻的问题 没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高手谈不上,也就自己赚点小钱

网友:
嗯  有时候想不到的问题 还得一步步来

网友:
你这就是运气好啊。这样的你也会想到去看35V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的也是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三星的,没图纸,电流到 1.1A,就是不起机,可能跟楼主的差不多故障,楼主能不能把图传上来,让大家学一下

网友:
应该是S0的3V不正常吧?,但是不受控制了,浪费电!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