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过VID线故障的高手回帖,谢谢

楼主(2015-05-07):
闲来无事又啃上“VID线”的问题,总算弄得有些明白,只是这VID线故障还没真正遇过,以前在某本电脑资料上看过,说这主板的VID线的故障率比较高,
请问论坛有哪些高手维修过这VID线的故障?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判断这VID线的是否正常?
请各位前辈高手不吝指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假负载量核心电压就可以判断出VID是否正常

网友B:
你确定你现在问VID 信号  亲   现在板子已经不采用这种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现在问VID 信号  亲   现在板子已经不采用这种信号了

是的,可也还没淘汰吧?遇上也得修,是不?能指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假负载量核心电压就可以判断出VID是否正常

问题是上电后这VID信号不是高低电平组合的吗?怎判断呢?

网友:
真正实际维修中VID信号坏的很少见。

网友C:
VID信号  以经慢慢被SVID取代了   判断VID的方法  以高低电平组合来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ID信号  以经慢慢被SVID取代了   判断VID的方法  以高低电平组合来判断

想问一下,咱们迅维的远程课件里面,时序讲的是新板子还是老板子,我想买一个。
像B85 B75  H55 H61  H81的时序  课程讲解什么的,,,老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咱们迅维的远程课件里面,时序讲的是新板子还是老板子,我想买一个。
像B85 B75  H55 H61  H8 ...

远程里面讲的是新板子的  H81以上的    课件是要参加远程培训才给的  你在哪里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远程里面讲的是新板子的  H81以上的    课件是要参加远程培训才给的  你在哪里买?

当然是迅维啊。  我师傅有一套课件,但是很老,现在又打不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徐总当班长那期学员,想买一套学的快点,感觉基础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迅维啊。  我师傅有一套课件,但是很老,现在又打不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徐总当班长那期学员,想 ...

迅维不单独出售课件的吧               不过你可以买迅维出的书  里面讲的也不错

网友:
我们都知道,VID信号只要是由高低电平组合就可以断定为好。全高或全低均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迅维啊。  我师傅有一套课件,但是很老,现在又打不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徐总当班长那期学员,想 ...

必须打不开,有狗的。

网友:
有一次有个板子也是没有cpu供电vid全为0 最后照着一块能点亮一样的板子飞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