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跑D1的维修

楼主(2015-05-07):
主板型号:华硕M5A78L-M LX
华硕

网友:
先看下内存条件是否满足,如满足看一下IO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和LPC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台式机主板直接换班好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条件,如果三代的内存查236 SPD电脑3.3有没

网友:
D1有内存的,有BIOS的

网友:
假内存打阻,华硕排阻爱坏。

网友:
又是这块主板SPD 很容易出问题,飞线可以解决,直接电压接口第一脚飞线236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个。。没有pci插槽。。开机报警1长2短。也是内存没过。。测236脚没有3.3v 直接从电源口飞了个3.3v过去。。好了

网友(2016-07-02):
查内存供电 写BIOS

网友:
这个主板内存插槽旁边的电容下面的3.3V线易断

网友(2017-07-21):
一般主板跑D1就要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