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326外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5-05-07):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compaq 326,机器是二修,拆机看了北桥都没有装上去直接叫客户换主板,装机测试喇叭没有声音插耳机有声音,继续拆机检测发现耳机孔是一个小板连接到主板的,扒掉小板外喇叭就有声音了插上就没有声音,耳机有,BIOS也刷过了不行,有遇到过得吗?

网友:
这个是转换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你说 没有北桥让客户换版 ?你是换版了吗

网友A:
换个声卡,查下耳机转换电路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B:
找个喇叭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声卡,查下耳机转换电路

声卡芯片是好的,要不,拔掉耳机插孔小板喇叭就有声音,转换电路正常的。不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喇叭测试下

喇叭是好的,拔掉耳机插孔小板外喇叭就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