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BIOS密码丢了 求 解密

楼主(2015-05-07):
BJB 联想E46L  集成显卡的    BIOS密码忘记了    求解密
   我自己用 编程器 刷了      在编程器里面    原来的信息 擦不了   《百度了下   说是原来有密码保护了。。。不晓得对不对。。》
           现在除了 换芯片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请 大佬们  指教哦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
码片要刷一下

网友:
除了换BIOS芯片,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放下电。试下看

网友:
原来的有保护  刷不进去  不换芯片 还有啥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程器有没有去保护的功能

可以找个大小容量一样的bIOS刷上正确的程序
祝你好运 !!

网友B:
直接把bios卸下来刷过程序

网友:
谢谢      这办法我晓得   我在费板 没有找到这芯片
                    还是谢谢你哦

网友:
这机器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编程器有没有去保护的功能

可以找个大小容量一样的bIOS刷上正确的程序

谢谢       这办法我晓得
                    还是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bios卸下来刷过程序

不行呀    我试过

网友:
只能换一个blos了

网友:
这个只有换bios芯片了。还纠结啥

网友:
情况什么样没说清楚啊,你换个芯片不久好啦

网友:
用编程器先保护再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建议      我现在搞定了     在别的主板上面    下个相同的BIOS 芯片下来    刷bios程序进去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也算是积累点经验啦

网友:
找个希尔特的 编程器,有解保护功能
解保护后,再擦除,重新写个新的不带密码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