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M15X 的两个故障点修复!

楼主(2015-05-07):
    外星人修过不少,但M15X还是第一次,一台外星人M15X,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165,明显偏大.

第一感觉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拆出键盘在插电源待机0.000,装上键盘还是0.165,以为键盘坏。拆主板.

打开电路图对比主板测量,电源口进来+DC_IN到PQ4与PQ8的S极为19.39V

D极为0V G极为19V以上,正常应该为一个相对的低电平。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都没过。

追查PQ8的G极受控与PQ614.

PQ614受控与AC0FF# 原理为:低电平的ACOFF#控制PQ614截止DCIN通过PR641与PR640分压产生一个相对的低电平控制PQ8导通。

实测ACOFF#为1.9V的一个高电平

往前追查来自KB_DET#,追查KB_DET# 来自键盘接口。

看来此机不插键盘不会产生公共点。插上键盘在测待机有还原0.165
用手触摸整版,发现电源管理17020发烫,没有这个芯片,找了个6237换上去

在看待机为0.007已正常

3V.5V输出正常,以为已经修复。加电测试,加到0.28不往上走。一看就是没过CPU的节奏。
测试整版,发现桥供电,内存供电均出,就是没有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17030的第13脚IMVP_VR_ON开启为0V

往上追查来自EC 8512E的第76脚

查看上电时序发现当EC收到ALL_SYS_PWRGD才会发出IMVP_VR_ON开启CPU供电

实测ALL_SYS_PWRGD为0V
ALL_SYS_PWRGD来自大与门U606,测U606C的第9第10都为0V

查第9脚来自U606B,测U606B的第4第5脚同样都为0V

查第5脚PM_MPWROK_R来自U606A测U606A第1脚+V1.1S_PWRGD为0V 第2脚为3.3V 来自网卡供电。

继续追查+V1.1S_PWRGD来自MAX8792的14脚

电源好信号转换而来,实测为0V

测PL3输出也为0V,测8792的第7脚19V 2脚5脚分别为5V左右,条件都正常
.
果断更换,这个芯片还不好找,在SL410K的南桥边上拔的一个,换上之后,加电测试已亮机,装起来测试正常。
最后上传两张我们店面的照片,呵呵!

总结:M15X不插键盘不会产生公共点!

补充内容 (2015-5-9 16:47):
看完贴觉得好的话,点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高大上学习了

网友A:
好高大上的感觉,学习啊   再请问楼主,怎么看图纸,好多英文都是首写单词的缩写,不明白啊
V1.1S_PWRGD

网友:
楼主这店在电脑城吧,还不错,

网友B:
没修过外星人 早就听说外星人不插键盘不会产生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外星人 早就听说外星人不插键盘不会产生公共点的

我修过很多,目前只发现只有这个型号不插键盘没有待机。

网友:
楼主机修的牛逼,外星人真心不太好搞。

网友:
外星人就是不一样呀,不插键盘都不行

网友:
我只搞过几个换显卡的,不多遇。

网友:
感觉外星人主板也一般般啊,而且温度很高!~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bios吗???需要一份!~~~

网友:
楼主店面好整洁,经营项目也多,是成功人士吧

网友D:
楼主的帖子好长啊,废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正在修一个mx17

网友:
M17显卡爱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现在修机器 太不值钱了 搞了个半天 还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同时坏了两处,处理起来处理起来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毅力啊。还有就是这机不插键盘不出公共点,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高大上的感觉,学习啊   再请问楼主,怎么看图纸,好多英文都是首写单词的缩写,不明白啊
V1.1S_PWRGD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呀,你没好好看帖子吧

网友:
维修台 想楼主那么整洁的不多

这个帖子写的不错分析的也很好 同时外星人的维修案列也少
我觉得可以加个精华!!

路过的加分鼓励楼主 继续发帖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帖子好长啊,废了不少时间吧

发帖比修主板难!

网友:
不插键盘没待机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对上电时序还是挺了解的,1.1S  PWORG  是那个供电呀

网友:
没有碰见过外星人 原来还有不插键盘没有公共点电压的机器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怎么没把图纸分享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小短路 首先摸一摸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这台外星人是哪家工厂代工的呀?

网友:
楼主店铺布置很不错,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好坎坷的感觉

网友:
外星人确实修得少

网友:
戴尔结果不少。外星人  见都没见过  高档机跟咱不沾边啊

网友:
1000起步啊   嘿嘿 这应该能多收点 毕竟是高大上机器 外星人1!

网友:
m17x我碰到装显卡驱动就死机,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E:
m17x-r2,装显卡驱动就死机,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修过一个M17显卡的,

网友:
楼主从判断CPU供电没出来的那一刻起,维修变的真在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bios吗???需要一份!~~~
论坛里应该有,你搜一下。

网友:
一代的机器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哪找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这台机子报价多少呀?

网友:
这机器很少遇到,只清过一台的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精神好啊,这样查不累屎啊

网友:
这个可以多收到钱了

网友:
高大上,学习咯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插键盘会这样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们那还收学徒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追查明澈。只是外星人的机器上面的芯片型号都与普通的型号不一样,更换时一定要看清,找起来可不是很好找啊。

网友:
太神奇了 好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F:
外星人M17X 风扇狂转不知道是这么了
城市维客
刷个BIOS试试!
详情

网友:
LZ 不错 时序记得很清楚 而且图纸也分析的透彻。学习,不过与门好多。不是很明白的话 估计要走弯路,先去测别的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星人M17X 风扇狂转不知道是这么了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店好大哦,呵呵

网友:
有图哟真相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外星人,不过A  B 壳子貌似很贵,丢在哪里,不搞了  100块回收的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换EC试试!如果不行,查查温控!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了 好厉害哟

网友:
不插键盘不过隔离没见过目前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技术精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外星人不好修啊   楼主挣了多少钱

网友:
还没修过外星人型号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厉害啊。。

网友:
这个板字也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外星人 我没修过   看了你的贴  下次 可以参照下

网友:
理论还是不错的,研究也仔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帖子 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修过一个显卡版问题的

网友:
好大好正规的队伍 赞赞赞!!!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好像越高端的电脑越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不差键盘不出公共点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机子也没有写这个用的时间长吧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有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以后修外星人插键盘 ,学到一招

网友:
外星人的好,呵呵,还没修过,看显卡修过,电路的碰到的少,机子量稀有

网友:
外星人不好修呀 汗

网友:
排版很好 看着不累!技术更是没得说!

网友:
发帖就应该这样,简单明了,能看懂,照顾下还没翻起来的后浪,要不怎么把师父拍在沙滩上

网友:
楼主,给上传一个图纸,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我修了10多个了 没有遇到不插键盘没待机的

网友:
楼主这生意气派,搞那么多年度维修,这小地方都没有高端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个好 修外星人有钱赚

网友:
高档或啊。。

网友:
这个不插屏线还不跑码的

网友:
话说外星人图纸都不好搞,楼主勇气可嘉值得学习支持一下

网友:
高手挺你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丰富啊,基础扎实,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高手,之前我修到一台是显卡板坏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问题 搞定没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上传下么

网友G:
你说大与门U606  9脚10脚都没电压?  那你最后就算9脚有电压  10脚没电压还是不会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外星人啊都没修过!!!楼主的店业务好全面啊,还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大与门U606  9脚10脚都没电压?  那你最后就算9脚有电压  10脚没电压还是不会输出高电平的

只要1.1S的电压出来了,10脚就会有了

网友:
DELL外星人M15X  不插键盘不产生公共点  谢谢分享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赞一个!维修流程好规范。

网友:
一直在论坛看你们修外星人这款机器,却一直没机会看看,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m17x-r2,装显卡驱动就死机,是不是显卡坏了

不一定是显卡吧,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我遇到过一个,重做了一个系统解决的

网友:
店面好美,值得学习

网友:
没修过,先看看长点知识

网友:
mx17  显卡爱坏?

网友: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有么

网友:
接触的少  经验学习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确实是精华

网友:
外星人就搞过显卡 别的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这种机子。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透彻 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很用心,五分送上,楼主辛苦了.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学了了 不插键盘会没有公共点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网友:
不装键盘没有公共点电压这么怪,工厂怎么修板

网友:
外星人好垃圾啊  主板显卡都爱坏  有些芯片还不好找!!!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呀,来学习了呀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牛,工件环境真心好,

网友:
外星人的就是与众不同啊!

网友:
没修过外星人,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