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主板电池不起作用 电压被拉低 求大神给点方子

楼主(2015-05-07):
这主板怪了、集成的u、开机都要按f1,刚开始电池没电了  换了个新电池 电量3.1v,可是跟没换一样,以为是rtc电路坏了 量了一下二极管  只有1.1v  怪了 吧二极管也换了也还是一样 ,电路是这样的。电池--4.7k电阻--到二极管。到一个105的电阻就进南桥了105电阻外加小电容也没短路、

上电源就没什么故障 二极管断还是3.2v  拔掉电源就只有电池的1.1v、电阻二极管都换过了,晕啊...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主板是跳线后级的一个电容有点轻微短路。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绝缘没做好吧!遇到过几次。在螺丝孔加垫片。。。

网友:
摘掉双二极管量472电阻电压,正常就量后边,不正常换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有电容微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