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报错USB。怎么修

楼主(2015-05-07):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Seconds.”
USB接口供电正常。阻止正常,

补充内容 (2015-5-8 09:49):
谁有图纸嘛!P5G41T-M LX V2 REV:1.00

网友:
过流保护了,查相关的排阻,,,,,

网友A:
前面USB接口也查过了吗?因该还问题还是出在USB接口上。所有的都得查。

网友:
usb,oc过流保护,15秒自动关机,查oc过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南桥附近的822排阻,不行就南桥。可以解决的

网友C:
15秒断电,南桥左下角挨着PCI2槽子右上角的两个排阻,一个472一个822

网友D:
还有就是usb跳线  插错了也会  华硕这个问题啊  很讨厌的

网友E:
华硕的经典故障,不知道修了多少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经典故障,不知道修了多少这样的板子了。。

教下撒。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断电,南桥左下角挨着PCI2槽子右上角的两个排阻,一个472一个822

额。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桥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usb跳线  插错了也会  华硕这个问题啊  很讨厌的

我都试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附近的822排阻,不行就南桥。可以解决的

额。南桥附近有好多个8.2K呢。敢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USB接口也查过了吗?因该还问题还是出在USB接口上。所有的都得查。

前后都查了。桥也换了

网友:
有图纸,找OC#信号,每个都要为3.3V,无3.3V,想办法修出3.3V。找源头。

网友:
BIOS刷试下 822电阻常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板子已修复。感谢15楼的哥们,问题是排阻472的五脚没有3。3V 。把3脚跟5脚连起来就好了。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不管了。先交货

网友:
换跟USB链接的822排阻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