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声音

楼主(2015-05-07):
我有几只长城航嘉的电源,绿黑短路后有吱吱的声音,更换开关管电容后没有效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只是换了其中可能引起声音的一个环节  继续换吧 也可能是开关管其中一个变质了 或者更前面的驱动三极管其中一个 又或者7500b的2路输出中一路输出有问题 再或者以上各种中的其中一个的附属电路中的电容 或者电阻变质了  最后或者变压器 或者电感之类 慢慢查和换吧

网友A:
有声音 要吗是次级有轻微短路  要吗是工作频率不对

网友:
楼主用试波器测7500的8、11脚的波看一下。。。。

网友:
仔细听听这个吱吱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若发自变压器则可能是磁芯松动了。

网友:
唉!看来我那一大堆电源又要躺上几年了。

网友:
           电源运行有噪声,一类为风扇故障,容易处理;另一类为电路故障,多为元件参数改变较大,致使工作频率下降、波形畸变,低频电流通过变压器时,产生耳朵可听见的震动噪声。电源正常工作时,工作频率约在70KHz左右,人耳朵是听不见的。有示波器可方便查看,没有的话,只好测量关键点电压,结合原理分析电路工作状态,找出故障部位啦。

网友:
LZ你消极了吗?听声音分辨位置再逐个拆

网友B:
楼主的电源啥型号?是主动PFC还是被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 要吗是次级有轻微短路  要吗是工作频率不对

频率不对,怎么修?帮忙说下

网友:
看看滤波电路有没有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啥型号?是主动PFC还是被动的?

型号多了,挂了一个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不知起什么作用),应该是被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多了,挂了一个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不知起什么作用),应该是被动的。

像变压器一样的是电感 ,被动型的PFC;型号楼主可列一两个供大家讨论,只要修好一个,其他的就不难了....

网友C:
型号:航嘉磐石300(HK350-12AP)
        长城BTX-30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航嘉磐石300(HK350-12AP)
        长城BTX-3031

可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9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号:航嘉磐石300(HK350-12AP)
        长城BTX-3031

还可看一下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70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看一下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7088-1-1.html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主滤波电容时间长了,容量不够也可以导致发声的;主频不对有声。

网友:
楼主查一下2个推动管和其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