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台式学生机电脑没有声音

楼主(2015-05-07):
近日接手了一台方正文祥的台式机,主板型号是M2V-TVM/S。开始是机器是有保护卡,用起来特别不方便,所以客户要重做系统,我就先禁止掉方正保护卡。再重装系统,但重装后电脑没有声音。确信任务栏有声音小喇叭图标,没有设置为静音,控制面板里声音设置也没有问题。设备管理器中有AC97驱动正常,没有黄色感叹号或问号什么的。BIOS里声卡已设为ENABLED。又把BIOS恢复缺少值了。电脑所有的USB接口都插过了,音箱都不出声音,确信音箱是好的,因为把这个音箱插别的电脑很正常。键、鼠标插到这些USB口都工作正常,但就是音箱的USB线插进没有声音发出。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是USB接口电路损坏了,可为什么插键盘、鼠标很正常呢?各位,折腾了很久,我都穷尽了软件的办法了,360、电脑管家的修复都试了几遍了,系统修复也做过,但都没效果。是不是板载声卡芯片坏了?如果声卡芯片坏了怎么修?

网友:
你另外插声卡试试,不过注意要停用原声卡。

网友:
有的方正  尼玛没喇叭。。。就是这么坑

网友:
usb口不输出声音,你的估计是从usb口获取电源

网友:
懒得修,这种板子连点位图难找到,换了个USB声卡,有声音了。

网友:
如果是声卡的问题,加一个PCI声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