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5死机

楼主(2015-05-07):
     联想E535在(正在启动WINDOWS)死机,BIOS刷过,显卡换过,还是一样,没思路,有大神修到过没

网友:
外设全部拆了,声卡网卡SD卡。。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都拆了,如果不行再测主板上的东西

网友:
楼上说的好啊,我一直在测。。。。。。。。。。。。。。。。。。。。。。

网友:
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U 内存换过没

网友:
进入 安全模式 行不行?

网友:
CPU问题多点

网友:
外设,cpu,内存条

网友:
硬盘呢 还有就是CPU电容 显卡电容换一下 或加电容的方法试试 外设不要

网友:
系统  CPU  南桥     一个一个换着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外设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试过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一样的啊 ,头疼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用集显没事独显死机

网友:
我碰到E545玩游戏提示显卡停止工作   显卡换了  显存换了   BIOS也刷了  再换 TMD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bushi    waishe  yingqide

他说“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我个人也这样认为,

网友:
我最进遇到裸板死机花屏怎么修,只要一动主板某一块就死机,,没思路啊

网友:
我这个抓不到显卡死机

网友B(2015-06-26):
我今天也遇到个一样的情况 ,但是我不独立显卡关掉 只用集成显卡就一直可以进系统,准备换显卡呢

网友:
个人认为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