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5 CFT3I1 BIOS

楼主(2015-05-07):
联想CFT3I1 V1.0 BIOS 新机器备份出来,等以后给大家使用

LENOVO-CFT3I1 1.0.rar

网友(2015-06-29):
悲剧刷了 还是不亮。。。。看来不是bios 问题、、、解压出来 是4m的  和原机一样!

网友(2017-06-23):
BIOS问题来试试

网友:
悲剧了。我的也点不亮

网友:
BIOS好的,这台机通病来着

网友:
BIOS是好的    我的刷好了

网友A:
顶上去,实测BIOS好用,4M刷了就亮机,我的不显示,拔掉内存报警

网友:
AMD  还是intel     我的刷了不亮   AMD的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试下。为什么我的回复要40个

网友:
楼主的是4M的还是8M的,我下的是4M的,等刷的时候才发现我机器是8M的,所以我需要8M的

网友(2017-07-25):
最开始不过内存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结果发现是cpu上的一个电容坏了导致的,所以这bios是好的

网友:
顶上去,实测BIOS好用,4M刷了就亮机,

网友:
我想我需要这个东西顶上去。嘿嘿。

网友:
刷了连报警设声都没有了,这bios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器电流到0.7左右不亮,拔掉 内存也不响。遇到2个了不知那问题

网友:
现在论坛下载同一个文件怎么反复扣分啊

网友:
这机器我刚修好一块,是桥上面2个电容好坏,开机电流到0.6左右无跳变

网友:
下载试试。是否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网友:
bios 是ok的      机器开机不显示,拔掉内存报警     刷了 就亮机

网友:
真好  谢谢楼主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7-09-02):
我的电流上到0.4左右,,,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个通病 CPU顶上的小电容易腐蚀,因为CPU散热片上有块海绵,

网友:
先收藏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事情 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我的板子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供电正常 电流上到0.6~0.7 不亮 CPU做了

网友:
我也正需要这个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板子不跑马 ,下载刷了试试,不行就干CPU

网友(2017-10-02):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电流到0.7左右不亮,拔掉 内存也不响。遇到2个了不知那问题

这类情况应该是集成的CPU问题啊

网友:
点赞!问题解决了,开机测试跑码EF后,不停地停留在EF闪烁,拆掉芯片上面的小贴片电容后OK.如上17楼图所示~

网友:
不错,收下了,呵呵呵。bios烦人啊

网友(2018-03-09):
刷了试试   亮了 亮了 亮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只能看看,没分下哦。。。。。。急缺能发邮箱吗、我的主板总是开机滴滴报警提示machine type and serial are invalid

网友(2018-04-21):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实测BIOS好用,4M刷了就亮机,我的不显示,拔掉内存报警

大兄弟  你的好了没?

网友(2018-05-28):
一刷就好     BIOS是好的

网友:
楼主麻烦标一下Intel还是AMD,CPU具体型号??

网友(2018-12-14):
大兄弟  不错   亮了 BIOS好用~~~~~~~~

网友(2020-03-11):
刷了好多,你的这个我终于刷亮了,啊呀,太不容易了,谢谢

网友(2021-07-02):
感谢分享!我的是通病加BIOS都出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