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不开机

楼主(2015-05-07):
手上一台东芝L800本本,板号 DABY3CMB8E0 开机电流跑到1.4后不动,但是键盘大小写灯有作用,显卡后桥都焊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个师付修到过这种类似的故障。。。

网友A:
显卡坏的多,你量一下显卡周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正常

网友:
上传图纸 Quanta_BY3_BY4_TOSHIBA_C805_WWW.FAQP.RU_DABY3CMB8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的多,你量一下显卡周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正常

谢谢,我看看

网友:
换下显卡试下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若都具备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有人把屏线拔了!我这里好多二手鸡都是被人拔了,为图省事懒得拆屏,结果拿到板子修绕了好多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你换显卡啊。

网友:
我想问下 你的机器BIOS刷过吗
新机器别忘了排除BIOS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换个

网友:
是哦  像这种电流  先刷BIOS  再动大件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换显卡

网友:
接下外接显示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

没有修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哈哈哈哈

屏换了的,还是不行呀,

网友:
外接看看花不花屏喃,或者显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