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USB3.0正常2.0没有反应

楼主(2015-05-07):
ACER E1-471 USB3.0正常2.0没有反应,电压都正常,两个数据线接地阻值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松了吧

网友:
供电有吗,没供电先修供电

网友:
插错USB接口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后是南桥.碰到过系统问题不能识别USB的,DOS下就可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5-06-06):
最后确定换了南桥搞好

网友:
USB3和USB2不同,U3有专门芯片,U2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只有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