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60t-pn花屏后,开关不管用

楼主(2015-05-07):
手上有一台LG e2260t-pn花屏后,开关不管用,白屏后,开关管用,有时还会黑屏闪,花屏后,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能正常显示了,是屏还是驱动板坏了,还是都坏了?驱动板版号是715G4197-M01-000-004F,屏是LM215WF4

网友A:
花屏后,开关不管用,从这点看驱动板的可能性较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后,开关不管用,从这点看驱动板的可能性较大些。

我也这么认为,并且驱动板最大的芯片TSUMU58RWHL3-LF-1非常烫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看看

网友B:
换驱动板应该能秒杀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板应该能秒杀之。

那就秒杀吧

网友:
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