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QT BIOS好机备份

楼主(2015-05-07):
SONY型号SVF143A1QT ,板号DA0HKCMB6D0 REV.D,好机备份,绝对能用。主板独立显卡,没南北桥,只有CPU和显卡芯片。

补充内容 (2015-7-30 11:33):
图纸在6楼。。。。。

补充内容 (2017-8-13 20:03):
正确bios文件在2楼

SVF143A1QT DA0HKCMB6D0 REV.D.zip

网友:
上面的bios文件是错误的,这个8M的文件才对,请版主删掉上面的那个

SVF143A1QT DA0HKCMB6D0 REV.D.zip

网友(2015-06-19):
我下来试试!!!!!!!!

网友:
BIOS 好的 我试了 就是开机要等好一会才亮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2015-07-29):
有没有sony svf143a1qt图纸,有的共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sony svf143a1qt图纸,有的共享一下,先谢了

这个还真有呢

SVF143A1QT DA0HKCMB6D0 REV.D.pdf

网友:
图纸在6楼。。。。。

网友:
没有A版的BIOS吗

网友:
A版的BIOS指的是哪个,有板号吗

网友(2016-05-27):
上面的是4M的  我下载错了 没积分了 咋办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BIOS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有点慢。

网友:
这BIOS要合成修改才行。不然刷了都是亮机慢。

网友:
索尼DA0HKCMB6D0图纸谁有

网友:
刷了,不行啊

网友:
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2017-06-10):
有没有开机不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