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显卡温度高报警

楼主(2015-05-07):
我亲戚的一台联想E40 不开机,查到是内存1.8v短路,最后找到了这个电容短路如图所示,去掉短路的电容开机正常显示,可是进系统鲁大师报告显卡温度有90多少度。请问不安装这个电容会引起显卡高温吗?也不知这个电容多少uf的,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
E40散热器也问题多多

网友:
E40 散热器是通病,换了不少,还是显卡。

网友A:
疯抢+热下通关看导热是否正常

网友:
该机很新风扇一点灰尘都没有,我只想知道这个电容不安装会引起显卡芯片高温吗?

网友:
是导热通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疯抢+热下通关看导热是否正常

疯抢加热下回解决温度高、‘?

网友B:
内存短路,怎么最后查显卡上去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E40,散热器也容易坏的,你看出风是冷风还是热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疯抢加热下回解决温度高、‘?

人家是叫你加热下铜管看铜管导没导热,排除铜管问题,又不是解决温度高,E40铜管很爱坏。

网友:
显卡温度有90多少度了不应与这个电容有多大关联的。

网友:
估计显卡也有问题,换个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机器铜管很容易坏的,还有显卡,判断一下是不是铜管坏 了,

网友:
实地学员,别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叫你加热下铜管看铜管导没导热,排除铜管问题,又不是解决温度高,E40铜管很爱坏。

哦哦哦,我看贴不仔细。。

网友:
都是不懂惹的祸 ,,人家问的是那电容会引起温度报警吗?答:不一定

网友:
把显卡散热器两个螺丝下面的白色橡胶垫,用斜口钳剪掉,然后涂好硅脂装上去就好了,只要散热器是好的。

网友:
散热加了铜片了吗?,风扇改常转了吗,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了吧,虽然这显卡有点贵。但该换还是要换,按道理来说那个电容应该不会影响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短路,怎么最后查显卡上去了?

我也觉得很怪,应该没有牵连才对呀。看来我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