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c-601怎么win8改win7

楼主(2015-05-07):
1.首先开机不停敲击Delete键,进入BIOS,找到Authentication选项,选中 Secure Boot 将其默认Enabled 改为Disabled,如下图:

2.进入BootOptions菜单,选中“Launch CSM”此时原本此项默认灰色无法修改将变为蓝色可修改项,将其默认“Never”修改为“Always”。再选中“Boot Menu” 将“Disable”改为“Enabled”,如下图:
找不到Launch CSM这个选项

求大神

网友:
这里有一项也要改的。

网友:
大神帮帮忙

网友:
win8不能直接跟普通一样装win7上去?

网友:
只要把安全启动关闭,就已经可以以UEFI方式安装64位WIN7的了,如果没有那选项,可能要官网上更新BIOS

网友:
是在不好解决
告诉你捷径  打官网人工咨询 他们会见到那知道的哦

网友A(2015-07-21):
我也改不了,求解????????  Launch CSM这个选项没有呀!!!

网友(2015-09-09):
我的电脑也没有看见  Launch CSM

网友(2016-01-13):
大神太感谢了 一下U盘启动成功了

网友(2016-04-01):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不了,求解????????  Launch CSM这个选项没有呀!!!

我也是找不到这个

网友(2016-07-27):
弄好了吗

网友:
没有  Launch CSM这项,是不是必须更新bios

网友B:
请问大神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在那里??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大神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上来大家给你解决

网友:
压根没那个laun这个选项啊 找了半天没看到

网友:
个别机型的BIOS就不支持WIN7,只支持win8,要换BIOS才可以

网友(2016-11-13):
官方有BIOS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找BIOS了 也要改WIN7

网友:
我同样有次台式机没搞定

网友:
用U盘起动不了,拿硬盘来分过区MBR的,装WIN7 32位,引导不了,BIOS里面调了个遍都没有改得成功!宏基出的垃圾机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2017-03-01):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要刷BIOS才会有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