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文本文档打开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楼主(2015-05-07):
txt文本文档打开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网友:
这档数据出错了。

网友A:
换个编码,换个软件打开

网友B:
看不到是什么意思?是直接没有东西还是乱码?
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故障?请楼主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编码,换个软件打开

用WORD可以打开,放别的电脑上也可以打开,就是在这电脑上打开里面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是什么意思?是直接没有东西还是乱码?
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故障?请楼主说的详细一点

用WORD可以打开,放别的电脑上也可以打开,就是在这电脑上打开里面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文档刚好在硬盘坏到上。。。。。。。。。。。。。。

所有的TXT在那都打不开,在别的电脑上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是什么意思?是直接没有东西还是乱码?
还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故障?请楼主说的详细一点

客户的机器,因为上面有资料所以没做系统

网友:
下个NOTE2,直接替换掉自带的记事本

网友:
那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可以重装一下,再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的机器,因为上面有资料所以没做系统

那应该是电脑问题,不是文档的问题了

网友:
注册表什么错了,教你最简单的办法,重装下系统就可以正常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