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P30III换液晶屏之后触摸屏不能用

楼主(2015-05-07):
汉王P30III换液晶屏之后触摸屏不能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触摸是粘在液晶屏上的,我扯下来,但是不能用,这种触摸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薄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膜开关???

不知道啊,没见过这种的,而且这个触摸还是在液晶下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薄膜开关???

不知道啊,没见过这种的,而且触摸在液晶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没见过这种的,而且触摸在液晶下面的

这我看着好像是薄膜开关一样的,实在看不出其他样子

网友:
   这屏幕看着很qiba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触摸才能用的

网友:
让他加人工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像是薄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像是薄膜开关。

有没有办法能把触摸弄好呢,这个TB上有卖总成的,但是好贵啊,就一家还卖300块

网友D:
类似电阻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电阻触摸屏。。。

据说工厂才可以换,不知道啥原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