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OC 2236VW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5-05-07):
AOC  2236VW显示器 不亮   换了个驱动板  能点亮   触摸开关的    但是开关几次  就再也开不了了  检查电源板供电都正常   放一晚上又能开了    又换了块驱动板   插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了(绿色)2-3秒就变成黄灯了  插上VGA变成绿的又马上变成黄的了

网友:
主控TSUMU58NWHL5-LF-1

网友A:
你手中到底有多少次品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中到底有多少次品驱动板啊?

啊  次品驱动板

网友:
不会是主机问题吧?》···~

网友:
我跟你说,问题还是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驱动板自己的还是某宝的

网友:
触摸板也有可能呀.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你换的驱动板是原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