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笔记本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7):
一客户拿来联想B470机子一台,独显的,故障大短。打开机器,CPU核显供电铁皮管击穿,输出电容击穿,待机5V打值20(太低)
断开输出电感,更换铁皮上管,更换输出电容,更换NPC6131 打值5V正常。
通电:CPU供电出来,核显供电无,更换CPU故障依旧,测试BIOS 触发后2脚有4次跳变,内存电阻无波形,请问各位大师,后面是不是要再刷一个BIOS,再整一下桥。

网友:
没遇到过,修过的换了都好了。楼主你运气不好

网友:
内存电阻没波形说明没读内存,集显工地过内存才有。

网友:
修好了嘛楼主

网友:
我碰到CPU铁壳烧,CPU也跟着坏了有些CPU坏能点亮到WIN7系统图标但进不去。

网友:
是求助贴吧?我以为经验帖

网友:
cpu夏位岁来没有,内存工作条件和Bios也可能

网友:
按没跑码来修。

网友:
这机子BIOS爱坏

网友:
从其他地方考虑吧!B470的机子CPU内集显无供电是可以亮的!!!

网友:
你的机子好了没。我手头也和你一样的机子。显卡供电上管MOS管大短。修完无集显供电。独显供电也没有。不显示啊。什么都搞了。。就差换显了。。。。CPU也换了。无果

网友:
刷BIOS会好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了换了不好的   一般换了就好了的

网友:
这问题看看BIOS吧

网友:
倒霉的不止我一个啊,有没搞出来的,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