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笔记本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7):
一客户拿来联想B470机子一台,独显的,故障大短。打开机器,CPU核显供电铁皮管击穿,输出电容击穿,待机5V打值20(太低)
断开输出电感,更换铁皮上管,更换输出电容,更换NPC6131 打值5V正常。
通电:CPU供电出来,核显供电无,更换CPU故障依旧,测试BIOS 触发后2脚有4次跳变,内存电阻无波形,请问各位大师,后面是不是要再刷一个BIOS,再整一下桥。

网友:
这种无集显还是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A:
AD无波就往前查条件啊

网友:
先刷下BIOS 这个板子 铁MOS出问题后桥也出问题的不多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B:
重点看下铁壳旁边的小8脚芯片,还有CPU更换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通病的问题 在查查吧

网友:
最好把坏的这一组的上下管 还有8脚的驱动IC都换了   然后换U  不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看下铁壳旁边的小8脚芯片,还有CPU更换试试

8脚小芯片没问题,CPU供电主芯片没输出PWM给从芯片,丛芯片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无波就往前查条件啊

请问大师,AD是测试哪里。

网友C:
这机昨天修了一个,故障也是和你的一样,一般BIOS不会有问题,桥也没有问题,只是集显乌龟壳你有没有换好和边上8脚芯片有没有换掉?我的换CPU好了,但是集显那一块我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昨天修了一个,故障也是和你的一样,一般BIOS不会有问题,桥也没有问题,只是集显乌龟壳你有没有换好和 ...

我换的是B800的CPU,和1000M CPU,没有I3 2XXX系列的。PWM NPC6131没输出给从芯片,从芯片对地打阻正常,故没换。应该也不会是它。

网友D:
可以刷刷BIOS 试试   南桥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刷BIOS 试试   南桥的几率不大

刷过了,没效果。

网友:
内存排阻无波形,现在只有桥的问题了。CPU也换了两种试了不行,BIOS也下载另一个试了。电流860-950之间,估计也只能换个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