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特殊花屏,共享下

楼主(2015-05-07):
1.HP G62-144DX,板号:DA0AX1MB6F1,集显,待机0.009正常,触发跳变到1.4多正常显示,一会儿花屏掉回待机,更换内存更换CPU刷PCH的BIOS均无

效更换风扇、散热器无效。有几次又能正常使用很长间。加显卡供电滤波330电容无效,加焊CPU座后正常显示可以进入系统不再花屏。

2.DELL M5030 板号:10211-1  DJ2  AMD UMA,北桥:AMD 216-0752001待机0.011,触发跳变到1.3多不显,报警2声,将内存重新插好后触发跳变到

1.6多正常显示,但是将进入系统时花屏。本想去焊桥,后面想下这个花屏有点儿像以前DOS时的乱码,就将客户的硬盘取掉换上U盘能正常进入系统,将客户硬盘的分区表重新修复下正常使用。应是病毒引起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实践经验

网友:
附上一张图吧也是硬盘花屏引起的

网友:
我去,这都行!  第二台如果在去掉硬盘的情况下不花屏还是能判断故障点的!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分享的比较给力  加分支持

网友:
很受用帖有啊

网友:
病毒引起花屏常碰到啊,第一例CPU虚了引起花屏倒是没碰到过,谢谢分享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0752001,坏的太多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刷病毒引起的

网友:
dy 太好了,真想来迅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