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立显卡芯片问题?

楼主(2015-05-07):
笔记本独立显卡芯片问题:取下芯片后,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判定芯片的好坏。如测背面的电容,有没有参考价值。我有一张:ATI X1300的芯片,背面有的电容只有2欧,是否以坏。修本的师傅们,你们是如何断定的,请指导。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   显卡上面的电容  有几个为0欧的都正常

网友:
这个只能拿好板对比才知道

网友:
这个不好区分哎, 2欧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
见到那的就是 用好的做对比

不复杂怀疑正常的 可以直好球等着上机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