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不触发 8720F 102脚测不到3.3V

楼主(2015-05-07):
故障现象:原本无法关机,刷ME_BIOS后正常,使用一周左右后又无法关机,然后直接不加电,现测得待机全部正常,IT8720F 103脚已经发出PWRBTSW信号 但102脚测不到3.3V,桥工作条件正常,USB PCI打阻正常,是否能够判定桥坏?
不触发

网友:
需要撬102脚量焊盘啊?

网友:
SLP#——S3测不到,要么跑线,要么用风枪把焊盘挑起来
跑线:看看这段路是否有元件把电压拉低,估计这条路的线是很难跑。
挑焊盘,挑起来要有3.3V高电平说明桥发出了SLP_S3#信号,IO把供电拉低,如果挑起来也没有3.3V高电平,尼玛,换桥。
小白的建议,不喜勿喷。

网友:
H55的主板比较难整,好几块还没有搞定呢,昨天来了一块技嘉H55 关机后 自动又开机了,神一样的问题。

网友:
H55的板子这样的问题见了几次了 只有一次是桥坏

网友:
不能这么草率判断桥坏了,得查下外围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