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IBM R61i 不显示

楼主(2015-05-07):
求助 IBM R61i 不显示

今天接一同行机子IBM R61i ,上电测试电流一直停留在0.785-0.790之间,目测无烧毁迹象,查各供电电压正常,压桥无果,刷BIOS无果,求大神给小白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标题没说清楚,几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没说清楚,几次跳变

跳变过程是0.028-0.443-0.785-0.790

网友A:
电流直接上去了?没上下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直接上去了?没上下跳变吗?

电流在0.443-0.785是直接上去的,0.785-0.790是慢慢上升上去的、

网友:
根本就没有跳变,电压你测了都出来了吗?

网友A:
这机子显卡坏的比较多,你这情况还没走到显卡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显卡坏的比较多,你这情况还没走到显卡那一块。

是的,电压都出来了,从电流判断是没走到显卡,我怀疑的是内存,可是内存我也更换过了,桥也压过了,电流就是不上去

网友:
好像是内存不过,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A:
这个北桥坏的很少,而且不能上Bga,容易漏珠。

网友:
这是独显的机器 啊,加热下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显卡坏的比较多,你这情况还没走到显卡那一块。

把内存取掉看会不会报警,内存从下面的一个槽开始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北桥坏的很少,而且不能上Bga,容易漏珠。

哦,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想要动北桥了,看样子还是再查查在说吧!

网友A:
如果没有进水的话,试试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进水的话,试试换个南桥。

刚刚摸到南桥边的PTC8032有发烫,料板找了没这个件,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很便宜,换了吧。

网友:
这机子显卡坏得多   别的故障的除了进水的  没修过

网友:
我正有个r61

网友:
按北桥就亮了,打黑胶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