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求解

楼主(2015-05-07):
上电瞬间掉电,是电源保护.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对地短路,网卡 声卡 rt8105等拆了还是短.拆北桥保险电感,北桥那边正常不短路.短路的电容没拆,太多不想拆,先来质询下有修过这板的同仁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搞到.

网友:
试试烧机法

网友:
得先排除短路呀,

网友:
还是得慢慢得拆哦,没有其他办法,没有修到过哦

网友:
请问有没有梅捷sy-i5g41 VER6.0 的图纸

网友:
积累点,经验,,把短路的,一个一个通通断了。一个一个拆,主板也就那几个零件,祝你顺风。哈哈

网友:
桥供电不为零,就不能说短路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CPU脚座,内存的,还有PCIEX16耦合电容到北桥的阻值,看北桥是否短